海为PCL怎么设置系统时间?

楼主(2013-07-05):
海为PCL怎么设置系统时间?SV12:表示年(0-99),SV13:表示月(1-12),SV14:表示日(1-31),SV15:表示时(0-23),SV16:表示分(0-59),SV17:表示秒(0-59),SV18:表示星期(1-7)

但它的属性是R(只读)的。现在读出来的时间是10-7-3日,我想把系统时间设置成今天的时间,该怎么做?谢谢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目前的话我这边有三种方法:

1,把你的PLC和编程软件处于联机状态;然后点击PLC选项,图下图:

点击确认,就可以把PC的时间写到PLC里面进去了。

2,通过设置时钟指令SCLK来做,写一条程序如下图:

在初始寄存器表里把你要设置的时间写进去,比如13年12月10号8时9分10秒星期三

然后下载程序并运行PLC,然后再看下PLC设置时钟看下写入的是否正确。

3,可以利用文本或者触摸屏,把时间写到PLC里,这个的话说起来比较复杂,要的话留个邮箱给我,我把材料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话我这边有三种方法:1,把你的PLC和编程软件处...

网友B:
海为果然有砖家藏在论坛里面,深藏不露

网友C(2014-11-26):
您好,以上介绍很有启发,谢谢!希望能得到在和人机连接使用时,能自动同步实时时间,最好提供程序。再次感谢!QQ邮箱:757960681@qq.com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以上介绍很有启发,谢谢!希望能得到在和人机连接使...

和人机同步的思路大体上是:把触摸屏或者文本里面的系统时间寄存器传到PLC的寄存器中,再用PLC里的设置时钟SCLK指令,就可以实现人机和PLC的时间同步了。

我这边刚好有两个例子,已发到你的邮箱,请注意查收哈!

网友D:
安装海为plc的时候  ,已经顺便安装了海为PCL案例程序。大家可以再安装目录下查看。其中就有SCLK的程序

网友E(2015-04-01):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话我这边有三种方法:1,把你的PLC和编程软件处于联机状态;然后点击PLC选项,图下图:点击确认,就可以把PC的时间写到PLC里面进去了。2,通过设置时钟指令SCLK来做,写一条程序如下图:在初始寄存器表里把你要设置的时间写进去,比如13年12月10号8时9分10秒星期三然后下载程序并运行PLC,然后再看下PLC设置时钟看下写入的是否正确。3,可以利用文本或者触摸屏,把时间写到PLC里,这个的话说起来比较复杂,要的话留个邮箱给我,我把材料发给你!

291021990@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