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计算开关从接通到关断时长的实用小程序
CZR技术流、追求

楼主(2013-07-05):
在工程应用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想计算一个开关从按下时到断开时这个过程的时间。

嗯 早上突然想做这个测试,于是写了一个小程序,和大家分享下:

程序如下:

大神们要是有别的方法,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Haiwell(海为)编程软件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面的program子目录里面有一个例子“计算X输入的通断时间间隔.gpc”,使用中断和16us系统时钟来计算,精度非常高,可以打开参考一下,仿真运行亦可,打开状态表监控V10V11,单位是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