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中的一句命令看不懂,谁指点下

楼主(2013-07-05):
RT  下图中的输出macro驱动位,是干什么的?驱动什么?是不是每个欧姆龙程序都要有一个?

这句命令没看懂,有没有指点下的

附件程序,

网友A:
是不是用来做内部继电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来做内部继电器用了?

是内部继电器,但是不明白干嘛要叫macro驱动位   是不是PLC中还有其他的宏命令?如果是怎么查看宏命令

网友B:
 一个内部继电器,做一个注释了,为什么会想得这么艰难,复杂呢。

网友C:
查手册去。。。。。。。。。

网友D:
编程的人只是做了个注释,便于记忆,没有其他意思的

网友E:
你说的MICRO驱动位是800.00这一位的注释而已

网友F:
看图理解800.00就是秒脉冲!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秒脉冲呢?搞不懂大家继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图理解800.00就是秒脉冲!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秒脉冲...

 我觉得这个要看整体程序,是不是与伺服驱动指令的写法有关,或者仅是程序者写程序模块化的一个习惯而已,建议上传程序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MICRO驱动位是800.00这一位的注释而已

 800这个内部继电器 只有这一出出现,不知道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看图理解800.00就是...

 800这个内部继电器  只有这一处出现,我把程序贴出来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理解800.00就是秒脉冲!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秒脉冲...

 800这个内部继电器  只有这一处出现,我把程序贴出来你看看,

网友H:
800这个内部继电器  只有这一处出现,我把程序贴出来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