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线的类型怎么选择

楼主(2013-07-05):
本人新手,想知道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线的类型怎么选择,望大侠们帮忙

网友A:
有电压和电流输出2种。

最常见的是4-20MA电流或0-10V电压信号输出

网友B:
选两线4~20mA去,,,

电压输出的,传输有线阻损失,抗干扰也不中呀,,,而今2球3蛋货,才选电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和电流输出2种。最常见的是4-20MA电流或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两线4~20mA去,,,电压输出的,传输有线阻损失,...

网友E:
选两线4~20mA去,,,电压输出的,传输有线阻损失,...

网友F:
输出信号选电流信号4-20mA,线的类型选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