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地短路故障

楼主(2013-07-05):
一台30KW东元变频器起动运行都正常,就是在停机时经常出现显示地短路故障,电机和电缆都检查过没问题,问题是变频器硬件或者制动单元还是参数设定不正确,请教论坛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东元的变频器不熟悉,没有说明书,ABB的变频器知道,可以设定参数,禁止检测接地故障!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东元变频器没有禁止检测接地设定参数这一项

网友B:
还是硬件连接问题,好好设置一下接地端吧

网友C:
东元的变频器不熟悉,最好是电话咨询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D:
东元30KW的变频器应该是在塑机上用的,要是以前用一直是正常的,现在出现问题的话,应该是变频器硬件故障,你可以先断电,过5分钟再上电,然后启动下看看是否还有对地短路的故障,要是还是故障,那就硬件坏了,可能是IGBT或CPU板故障,可以咨询我,13405868989,东元变频器骆工

网友E:
也可以试试参数初始化,重新设置。

网友F:
可能是IBGT模块漏电,我修过很多变频器都有这故障

网友G:
把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断电,无显示后上电试机,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好了,要是还是跳,CPU板的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2013-08-06):
可能是互感器坏了。专业维修东元变频器15268816766

网友I:
看看驱动板,铜泊走线有没烂断。(相关的细线)

网友J:
运行时正常的  说明是好的  关键在停机的时候出现报接地故障   接地的检测原理是检测的相线上的电流是否异常   您这个可能是你停机的参数没有设好 且你的电机功率应该很大吧  导致停机过程中电流偏大  就保接地故障

网友K:
还是找厂家的好 他们对自己的东西要清楚些

网友L(2013-09-14):
东元的变频器不熟悉,递恩DNV510的变频器,可以设定参数,禁止检测接地故障,但最好先查原因,祥见P9参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M:
应该属于硬件检测出错;

楼主:
把霍尔互感器更换后已经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N(2013-10-29):
是不是死区电流没有设置好?

网友O:
可能是互感器和IGBT的问题

网友P(2014-03-31):
东元的烂机,地短路,过电流,过负载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