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物体感应问题

楼主(2013-07-05):
是盘装满料后,取走料盘又重新换个料盘,有个光电怎么检测料盘有没有换,如果没换料盘,机器就不装料,如果换料盘了,就装料?

网友A:
这个用称重传感器更可靠些吧

只要你换了空盘,重量比原来轻了,才确定是换盘了。

玩意操作人员只是把盘子抬起一下,再放下,结果开关检测到又放下盘子,机器说不定以为是空盘子继续装呢

另外,看看现场,用光电的话,调整好光电的安装位置。

网友B:
检测2个位置,拿走方向一个,放进去的方向一个。2个信号都来过了,就算换了盘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称重传感器更可靠些吧只要你换了空盘,重量比原来轻...

 谢谢,我只检测盘有没有换过,至于重量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2个位置,拿走方向一个,放进去的方向一个。2个信号...

 谢谢,有做尝试,但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2个位置,拿走方向一个,放进去的方向一个。2个信号...

 谢谢,我有做尝试,但没成功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吧,具体还得看什么盘子,装什么东西了。进料方式,这些等等的问题。

网友D:
我公司好像有感应数量的。盒子里面装有一个感应器。可以设定数量,数量达到一定,就不会装料了。产品是集成电路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检测2个位置,拿走方向一个,放进去的方向一个。2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