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R F178这条指令如何使用啊?

楼主(2013-07-05):
F178   PLSM   :输入脉冲测定
可使用机型:FP0R
功能: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时,测定指定的高速计数通道的脉冲数量和周期。

|---| |---[F178 PLSM, S1, S2, D]     |
|                                                          |
|                                                          |

楼主:
求师傅指点一下啊,S1 S2 D   一直理解不了这条指令的用法。

网友A:
有这发帖的功夫不能看下手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发帖的功夫不能看下手册吗?

就是就是,自己摸索才能理解个中精髓。

楼主:
楼上的两位兄弟,手册上就是这样写的您能理解吗?指点一下啊.

F178   PLSM   :输入脉冲测定
可使用机型:FP0R
功能: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时,测定指定的高速计数通道的脉冲数量和周期。

|---| |---[F178 PLSM, S1, S2, D]     |
|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两位兄弟,手册上就是这样写的您能理解吗?指点一下...

 对不起  错怪楼主了 松下的手册还真没这个    只能去问技术支持了

F178是测量指定高速技术通道频率用的,这个也可以通过自己做定时中断来计算的 。这个指令就在FP0R里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