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启动键变频器有瞬间输出然后报NST

楼主(2013-07-05):
ATV31 4KW变频器通电显示INF.我换了93C76开机显示CFF恢复出厂后显示正常。可是我接一个0.75KW的电机后一按启动键变频器有瞬间输出然后报NST,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故障代码里面没有找到NST啊。NST是自由停车的意思,正常的。手册描述如下: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应该怎么修啊。具体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应该怎么修啊。具体点。谢谢了。

 变频器没故障,我也不知道咋修哦。

楼主:
变频器把电流调小,就可以在0.75的电机运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把电流调小,就可以在0.75的电机运转了。

 电机参数原来没有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把电流调小,就可...

 原机是4KW,电流是9.1A,我把电流调到2.3A电机就正常运转了,我在另一台和一个型号一样的变频器试验,就不用调整,也可以正常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