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开关可精确到秒吗?

楼主(2013-07-05):
海为PLC定时开关可精确到秒吗?如果能,怎么设置。如果不能该怎么实现?

楼主:
上面实现的是周一-周日没听到17:30开,17:40关,能否实现17点30分30秒开,17点40分50秒关。

网友A:
海为的应该也可以吧。西门子的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为的应该也可以吧。西门子的可以的。         ...

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B(2013-10-13):
可以实现SV13——SV18系统时钟寄存器通过比较开关就可以

网友C:
哇塞 很猛啊 这么厉害 膜拜大神学习啦

网友D:
  精确到 秒 极的 定时开关机呀 ,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