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区别?

楼主(2013-07-05):
(1)位置式PID控制的输出与整个过去的状态有关,用到了误差的累加值;而增量式PID的输出只与当前拍和前两拍的误差有关,因此位置式PID控制的累积误差相对更大;

(2)增量式PID控制输出的是控制量增量,并无积分作用,因此该方法适用于执行机构带积分部件的对象,如步进电机等,而位置式PID适用于执行机构不带积分部件的对象,如电液伺服阀。

(3)由于增量式PID输出的是控制量增量,如果计算机出现故障,误动作影响较小,而执行机构本身有记忆功能,可仍保持原位,不会严重影响系统的工作,而位置式的输出直接对应对象的输出,因此对系统影响较大。

楼主:
以上为小弟百度得到的知识,欢迎各界工控大佬补充,发表个人见解!

网友A:
不太了解,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清楚位置式的,不过我知道旋转编码器是这样区分的----

•绝对式编码器--- •用光信号扫描分度盘(分度盘与传动轴相联)上的格雷码刻度盘以确定被测物的绝对位置值,然后将检测到的格雷码数据转换为电信号以脉冲的形式输出测量的位移量。

•增量式编码器--- •用光信号扫描分度盘(分度盘与转动轴相联),通过检测、统计信号的通断数量来计算旋转角度

•混合式编码器----- •用光信号扫描分度盘(分度盘与转动轴相联),通过检测、统计光信号的通断数量来计算旋转角度,•同时输出绝对旋转角度编码与相对旋转角度编码。

       至于你要做PID,选啥样的编码器就选啥样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