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装电流表

楼主(2013-07-05):
我想在变频器按个电流表,我不想接在变频器上,我像装互感器,应该装在输出端,还是输入端

网友A:
互感器最好是装在输出端

网友B:
输出端为PWM波,恐怕会不准吧

建议装在输入端

网友C:
        这个装输出测,输出测才能真实反应电动机的运行电流,装电流表监控--就是想知道电动机的运行电流。

网友C:
变频器说明书就这样说的,实际检测结果也是这样的
输出测测量的电流--和变频器面板显示的基本一样。

网友D:
建议装在输入端,输入端是50Hz的,电流互感器一般都是按50Hz设计的,除非特殊要求设计成60Hz的,因为频响不一样有可能会影响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