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

楼主(2013-07-05):
下载编程带解释的    下载好  解压 后打开就这样  怎么弄啊  求解 !!!!

网友A:
已经有提示了,文件损坏,软件无法打开。

网友B:
下载是不是没完成呢?

网友C:
是 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 软件版本的问题                  ...

网友E:
程序文件的格式不对,鉴定完毕。。。。左上角——文件——下拉菜单——打开其他格式文件

网友F:
三菱PLC的程序保存后有4个文件(后缀分别是.gps    .gpj    .inf    .mdb ) ,外加一个文件夹(Resource),从弹出的画面信息来看,应该是后面的那个文件夹不在里面!可以找个这种文件夹COPY进来看盾。

网友G:
不要双击打开,试着先打开软件,再选择打开文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程序文件的格式不对,鉴定完毕。。。。左上角——文件—...

网友I:
GX Developer的最新版本是8.86Q,GX Work2的最新版本是1.77F。

网友J:
改文件路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