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之间最大距离可以是多少

楼主(2013-07-05):
如题,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最大距离可以是多少?

我是位能型负载,即提升系统,需要制动耗能的时候挺多,还挺大。

咱们一般都把制动单元放在电控柜内,然后将电阻柜尽量隔开放置,因为他本身要散发大量的热。

我印象中好像某一本技术手册上说过,要控制在10米之内,可是我现在估计要12米,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选型方案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3144_1.shtml

由这个叙述得知

距离在2米之内主要是为了降低造价。另外安装调试也比较方便

如果太远,电缆的截面积必须很大,才能保证电缆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再加长,为了不影响阻值的变化,就得在加大电缆的截面积。长电缆的本身阻值+制动电阻的阻值=制动电阻,

由此可见距离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电缆的选型和制动单组的配合。

网友B:
距离越长,电缆消耗就越大。

网友C:
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涉及的不是很广……

网友A:
又发了几个与制动电阻相关的帖子。我在发帖的同时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你也参考一下

制动电阻与制动单元可有效解决变频器过电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3146_1.shtml

制动电阻一定要配制动单元吗?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3147_1.shtml

起重机用制动电阻的日常维护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3148_1.s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距离越长,电缆消耗就越大。

 距离越长电缆,如果制动电阻是不变的,电缆规格也不变。那么电缆消耗是降低的,因为随着电缆的加长,电缆的内阻加大,总的制动电阻边大,制动电流变小,那么电缆消耗就降低了。走走兄,你说是不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又发了几个与制动电阻相关的帖子。我在发帖的同时也学到了...

网友E:
变频器小功率的制动电阻是百欧数量级,大功率是一位数,电缆的电阻对这有影响吗?

制动电阻是短时工作制,加长十几米没任何影响。

网友F:
制动电阻是短时工作制,加长十几米没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