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变频器制动单元讨论实录

楼主(2013-07-05):
今天某群一朋友交流ABB变频器问题,如下:

1、我的型号是ACS550-01-045A-4的。制动电阻是ACSBRK-D的。

2、制动单元上说不需要单独加接触器了。设定好电压,电压一超过值会自己导通好像。

3、然后问是不是ABB变频器与制动电阻直接连接就行吗?电压控制器2005关掉。

4、我的电机是2台7.5KW的。一台变频器带2台电机。可以吗?

5、负载是个堆取料机。它顺皮带走时,老是过电压。所以想选制动单元--设定超过电压自动投入制动单元,防止这个过电压故障出现。

      查资料答复:

1、需要设定的参数:

2、那型号的自动单元是550系列--30KW和37KW使用的。大了点,但是大了是可以使用的。

3、制动,一般是停车的时候投入的,运行中是不投入的。

4、运行中被皮带拖着走,机械上面需要调整。

网友A:
学习充电!这方面的知识涉及的不是很多哇,需要学习!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制动电阻与制动单元可有效解决变频器过电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3146_1.shtml

网友:
学习了,如果是ACS800应该是修改27组参数吧。

网友C(2013-08-19):
外置制动斩波器不需要设置关于制动的任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