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GEPLC与GE触摸屏通讯线接线图

楼主(2013-07-05):
大家好,我初次用GE的产品,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关资料。现在求助大家,我用IC695CPU310与IC754VSI12CTD通讯,请问它们之间的通讯线怎么制作?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下接线图,谢谢了!

网友A:
IC695CPU310的通讯口:

1 个 RS-485 端口
和一个 RS-232 端口。
支持 SNP、串行 I/O、从 Modbus
和主Modbus(应用代码)。

因此可以使用485通讯线了,正负加地线,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95CPU310的通讯口:1 个 RS-485 ...

你好,触摸屏的485正负有A、B两组,请问该选哪组?

网友B(2013-09-29):
直接RJ45直通网线,PLC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就可以了,这样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