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控制器和EH3问题

楼主(2013-07-05):
各位大侠,小弟第一次登论坛,如题现有一台A2伺服控制器和EH3用的是脉冲加方向模式,CN1的接线是41--Y0,37接Y1,35和11接+24V,9号接启动信号PLC的输出点。这样的接线,我按照手册上设置了,可是plc有输出(通过仪器测试),但是伺服器不动。,伺服的输出只有10V左右。现在求助的是:1、接线方式有没有问题;2、控制器设置应该不对,哪位大仙帮忙出一份设置表;3、还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

初来宝地求各位大仙指教,谢谢!

网友A:
手机帮顶了,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PLC的C点需要接到24V的0V,参数部分,建议你将P2-08设定为 10(恢复出厂),让后重新设定。实际采用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是伺服默认的控制模式,你只需要保证DI端子输入正确(就是那些极限报警没有工作就好)。然后发送脉冲应该就可以工作。量到的输出应该是伺服Servo ON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C点需要接到24V的0V,参数部分,建议你将P...

 谢谢大侠!我明天验证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帮顶了,期待高手出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C点需要接到24V的0V,参数部分,建议你将P...

 您好,我现在调出来了,但是有一台一直是一走一顿,这个走行国产都是一顿一顿的  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