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不能同时监控PLC和WINCC

楼主(2013-07-05):
最近设备改造时遇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大家帮忙支招。

       我们公司工电脑用研华的,最近发现有这么一台电脑上面安装了PLC和WINCC,当WINCC运行时打开PLC程序不能监控,必须关闭WINCC才可以监控程序。监控程序过程中打开WINCC也连接不上,必须把PLC程序关闭然后重新打开WINCC,才能正常监控。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前段时间程序和WINCC画面还能同时监控.

网友A:
   现场PLC的开关位置有影响吧。

网友B(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