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里找不到smart 700这个设备

楼主(2013-07-05):
WinCC flexible 2008里找不到smart 700这个设备,怎么办?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更新OS?

网友B:
确保你的软件版本为WinccFlexible2008 Sp4中国版。

网友C:
软件版本需要WinCC flexible 2008 sp2 中国标准版另加加SMART补丁才可以。

补丁下载:

smartline的硬件补丁包

网友D:
软件没有安装完全吧?我原来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2 ;没有安装后面三个升级软件,设备栏里面就找不到smart 700/1000;后来安装了三个升级软件,就有了,个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