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样缸径下,那种类型的气缸最便宜

楼主(2013-07-06):
各位大侠,

请问同样缸径下,那种类型的气缸最便宜?

比如说,超薄气缸和多固气缸、拉杆气缸,同样缸径下,那种最便宜?(一般情况下)

网友A:
不同的材质,价格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材质,价格也不同。

大侠,能否说明一下,气缸的材质还有区别吗?主要是那些材质,我见过的就是铝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