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复位操作事项

楼主(2013-07-06):
各位大侠,请问三菱PLC  CPU 在不报错情况下支持在线RESET吗?就是不会终断系统运行。我就想清除一下缓存数据,因为这两天系统计数不准。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要清除寄存器的值吗?三菱使用GX Developer或GX Work2,菜单上有“软元件内存”之类的项目。或许可能需要对“计数”条件的准确性进行验证。

网友B:
 你清理 RESET PLC 内部运行程序,PLC 的运行一定会从新开始,不会按现在正在运行的状态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清理 RESET PLC 内部运行程序,PLC ...

谢谢,阿水师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