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小PLC还要区分漏型、源型输出

楼主(2013-07-06):
三菱小PLC还要区分漏型、源型输出。。。

老古董的PLC是FX-32MT-ESS(源型输出的),现在要用FX3U-32MT-ESA(漏型输出的)去替换。。。

NND又要大改了,唉!喝不到狐狸汤惹得一身骚!

求众位控友兄弟谏言献策。。。如何才能最省材料、最快速度可以改好。。。

楼主:
想要找FX3U-32MT-ESS据说市面上还很少这个。。。。。。

网友A:
外包。。。。。。。。。。。

这让我想起了,天堂门坏了的故事,请参考。

楼主:
如果是漏型输出的——你把DC24V接到输出公共端的COM点上。。。就算程序没有让Y输出Y都是一直有输出的。。。(因为:这是二极管高电平流向低电平的正向导通)

网友B:
要是量不大的话,加几个继电器转一下,省事。量大的话,自己用三极管做PCB板转吧。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建议,实在不行你就先用三极管搭建一个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外包。。。。。。。。。。。这让我想起了,天堂门坏了的故...

 哈哈,建议那个哥们精通三菱可以外包,但是不要把天堂的门给弄坏了!

网友E:
就这前几天还脑子发热,技术不过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呵呵呵。。。你倒是捅啊!!!呵呵呵。。。连这个都办不了么??这个可是薄的很的窗户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这前几天还脑子发热,技术不过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这个不捅还待何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这前几天还脑子...

哇咔咔!!!已经破了。。。

很简单,用欧姆龙的终端继电器转换了。。。

网友G:
源型COM共负,漏型COM共正。如果输入不多,只能继电器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源型COM共负,漏型COM共正。如果输入不多,只能继电...

你说反了。。。

网友H(2017-11-29):
引用 网友G:
源型COM共负,漏型COM共正。如果输入不多,只能继电...

你说反了。

网友I(2020-09-09):
这个不建议继电器,直接网上购买PNP转NPN或者NPN转PNP那种转换板即可轻轻松松应对,那个转换板单点输出2A的,16点的转换板大约100元顶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