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系统机械方面都需要计算什么?

楼主(2013-07-06):
请教一下

伺服应用在运动控制上,机械方面都需要计算哪些因素?哪些因素是需要计算到控制中来的?

比如   反向间隙  什么的需要吗?还有其他什么吗?

网友A:
同问,有谁知道啊,坐等答案

网友B:
我知道的和机械结构有关的就是机械传动比,丝杆的螺距也就是平时说的导程,机械上的参数应该就这么多吧

网友C:
傳動種類如絲桿  那與絲距 絲桿外徑 長度 傳動比

               如同步帶

楼主(2013-08-22):
引用 网友C:
傳動種類如絲桿  那與絲距 絲桿外徑 長度 傳動比  ...

谢谢 您说的这些可以统一规划为传动比吗?

还有,同一方向运转是否会因为正/反响间隙 累积造成误差吗?这些需不需要计算到程序里做补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和机械结构有关的就是机械传动比,丝杆的螺距也就...

谢谢  比如 正反向间隙这种 可以计算进来并补偿掉吗?

还有,数控系统为什么精度能那么高?是不是加入了这些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