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华腾变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大家帮下忙

楼主(2013-07-06):
麻烦各位高手们帮下忙,我弄了好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啊。我有一台蓝海华腾的10KW变频,控制一个潜水泵,潜水泵直接把水打到两个楼上面用,要求,白天用水多的时候管道压力在0.35-0.4MPA,夜间没人用水了,就自己停了,按说很简单,但是变频我不打熟悉,怎么也搞不好,压力信号是一个电位器式的远传压力表,起始电阻式2-30欧,满刻度是310-400欧,总量程是1MPA的,然后变频和表之间用条三芯线连接,麻烦各位高手熟悉的蓝海华腾的把接线和里面都设置哪些参数详细说下,谢谢了,或者加我QQ,详细说下316954529,谢谢

网友A:
关键是你这个变频器说明书没有,也无法帮你啊,你把说明书传上来吧。

网友B:
       打开压力表右侧的接线盒,可以看到标有2、3、1的三个接线端子,分别将三个端子接到对应的变频器控制板的+10V、AI1、GND上面,并在变频器控制板0V端子处串联一个400欧姆2瓦的电阻(由于改型号远传压力表只能接收不大于6伏的电压供电,而我们的变频器提供的是10伏电源,所以在应串联一个分压电阻在电路中)。
      接线如如下图:

网友B:
刚才忘了说参数了,你可以利用那变频器的开环主辅给定的功能,参照说明书如下设定这个参数,你自己算下:

网友C:
以前调过一次蓝海华腾的。走走兄的没有错!

网友D:
支持足足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忘了说参数了,你可以利用那变频器的开环主辅给定的功...

没有看懂啊大哥,这个变频我第一次接触,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我看了说明书也不是很懂,如果你有时间能详细给我说说怎么调吗或者能加我QQ详细给我解答下吗?qq 786536067,谢谢了

网友E:
第一次听过此牌子的变频器的默默路过。

网友F:
最好是闭环运行,控制能给精确一点啊。

网友G:
 第一次听过此牌子的变频器的农民工默默路过。

网友H:
看看说明书,反正我感觉挺容易的  呵呵

网友I(2013-08-07):
第一次听说这品牌的变频器,默默的路过。

网友J(2014-02-07):
第一次听过此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K:
用过,这个品牌东西还不错。就是外型有点丑,个头有点大。这么多年产品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希望能做点低端小巧的产品。

网友L(2014-03-09):
围观 看情况。我觉得可以用带485通讯的压力表,直接通过触摸屏进行控制 晚上让他停止工作。白天工作 模拟量里设置上限和下限让他启动和停止

网友M:
去厂家下一本说明书,调一下PID、睡眠设置就行了。

网友N:
就是恒压供水啊,有标准的配件控制器,变频器简单设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