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8有6个压缩包 到底安装那个

楼主(2013-07-06):
WinCC flexible2008有6个压缩包 到底安装那个,看下图

网友A:
软件太大,只能分卷压缩,分为6个分卷,全部下载后才能解压,解压后只有一个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太大,只能分卷压缩,分为6个分卷,全部下载后才能解...

里面6个只需要打开第一个压缩包电机setup就完成了吗?

网友A:
6个全部下载完成,解压第一个就可以,如果分卷不全,解压缩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全部下载完成,解压第一个就可以,如果分卷不全,解压...

可以安在其他盘吗?必须是C盘吗?

网友B:
可以是其他盘,有的系统上默认C盘,不显示选项.如没选项系统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其他盘,有的系统上默认C盘,不显示选项.如没选项...

哦哦 谢谢

网友C:
    这个是因软件太大,你要 6 个全部下载完成,解压第一个就可以,如果分卷不全,解压缩不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因软件太大,你要 6 个全部下载完成,...

网友E:
谢谢大家  我安装好了 挺好使的  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笔记本连接触摸屏的线  不知道需要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