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这个项目怎么了?运行VIEW就卡死。

楼主(2013-07-06):
一点运行就卡死,开别的项目都没问题。应用程序动作中-运行周期执行中写了一条InsertDB();

每隔1000ms,运行就卡死,把这个时间改为10000ms会过9秒卡死。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力控软件没有安装好呀,或是软件兼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力控软件没有安装好呀,或是软件兼容有问题

 里边还有其他项目,别的项目运行都没事,只有这个项目在哪个机器上运行都卡死。

网友B(2013-11-14):
应该是数据库连接不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