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碰到一个欧姆龙PLC出现报警

楼主(2013-07-06):
工控人生军团-浙江-小周

请教下碰到一个欧姆龙PLC出现报警 程序传出来后是上面的情况  这种问题是我软件用错了  还是程序丢失造成的

网友A:
软件弄错了吧、、、、、

网友B:
软件用错了,程序应该是上载不来的,  看程序里有AR,应该是属老PLC CPM1或2类或C200H.和CQM1系列的,很有可能你搞着玩,复制别人的程序,而没选对机型. 以上个人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