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奇怪失控

楼主(2013-07-06):
昆仑通态7962KD和台达PLC(DVP60ES)在开机使用时触摸屏没几分钟就失控,表现为按触摸屏按钮机器无反应,有时触摸屏蜂鸣声也没有了。但是触摸屏可以上下翻页,不像死机,找不出原因。请各位师傅帮助。谢谢!

网友A:
  在屏的界面做的通讯状态显示的图标,在不能控制设备时看看 屏与 PLC 的通讯能正常吗

网友B:
应该是通讯中断了。排查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