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柜内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06):
 我需要画一个plc控制柜内器件连接图,其中需要编线号,第一次画,不知道都在什么地方接端子排?电源线连接继电器中间需要加吗?

网友A:
如果全部是电柜的元件就不要端子排的啊;

如果是电柜内的元件和电柜外的元件,那个需要端子排的;

端子排只是转接作用的啊;

网友B:
需要与柜外元件连接的接点,一般会设置端子排。柜内相互连接一般不用。

网友C:
端子号--每一根线都需要标明的,但是是不是需要过端子排---一般是这个原则,就是柜内和柜外需要加、或者需要转接的时候需要加。

网友D:
先画好原理图,然后根据原理图来画配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