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接线问题

楼主(2013-07-06):
   今天一朋友问我加热丝的接线法,问题如下:

  蒸饭箱 用的是星形接法   1   2  3 和    4 5 6 短接 ,  这短接的线老是烧   什么原因?????

  如果我把它接成三角形的  输入电压用380可以吗????

网友A:
“蒸饭箱 用的是星形接法   1   2  3 和    4 5 6 短接” ,难道你的进线端1、2、3的电压不是380V?

把它改接成三角形,  输入电压仍然还是380V,但与以上不同的是,Y连接时,加热器承受的电压是220V,而△连接时,加热器承受的电压是380V,此时加热器的寿命将更短!

网友B:
加热丝都是星形接法的吧

这样子是220V

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C:
来一张图看看,感觉你说的应该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D:
大多是在泡在水里,锈掉了,是星型连接。。我觉得1楼的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一共几只加热管,三只的话你是并联安装。123和456短接星型接法你是9只管吗。要搞清楚

网友F:
接成三角形接入380V估计立马就烧掉了。

网友G:
123和456短接,我看不懂了,

网友H:
星形是正确的吧??????????????

网友I:
水哥说的应是6根加热管,123为一组,456为一组。只能说线选小了或工作坏境比较差。为了保证某根管损坏对加热效果影响不大,短接点最好接零线。

网友J:
加个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烧坏了就报警 。深圳产的,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