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型号问题

楼主(2013-07-06):
接近开关HL-M18-N8NC和接近开关LJ18A3-8-Z/AX,这两个型号的开关有什么不同吗?我之前用的是HL-M18-N8NC这个型号,后面坏了,换成
LJ18A3-8-Z/AX这个就不能用了,是怎么回事,求解啊》》》》

网友A:
  你换的型号是不是同一型号输出的呀,是不是成 NPN 换成 PNP 啦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用万用表量一下高低电位与信号的关系,相同就能用

网友C(2015-07-28):
从你提供的型号看,都是M18铜管非屏蔽安装,NPN,NC常闭模式输出的。不能用可能是产品品质问题。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各种接近开关的,我是赵工18926870028,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2018-05-17):
应该是产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