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怎么和smart 700连接进行通讯

楼主(2013-07-06):
笔记本电脑怎么和smart 700连接进行通讯?用什么线?急求!!!!!

网友A:
有专用的数据线啊  !!

网友B:
如果是SMART700IE,直接用直连式网线连接即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MART700IE,直接用直连式网线连接即可啊...

不是那种触摸屏,是不是必须用USB/PPI电缆啊

网友D:
PCPPI电缆可以的

QQ 380311035

网友E:
笔记本电脑怎么和smart 700连接进行通讯?用什么线?

有串口:用S7-200PLC-PC/PPI编程电缆;最高通讯速率115

没有串口:用S7-200PLC-USB/PPI编程电缆;最高通讯速率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