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探头如何区分各脚?

楼主(2013-07-06):
   一个智能家居的主机板,现在要焊接上一个三个角的温度探头(18d20)。

  现在焊接上的温度探头测量的温度不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温度探头,一个脚接地,另外一个接电源+,剩余一个脚上电压随温度变化。。

网友B:
18B20吧.先量出电源和地,就OK了

网友B:
看那图片分析,左边应该是地。右边是电源。中间是数据线。

楼主:
 现在我的 18B20 接好后返回温度怎么显示是 零下呀 ?对换三个脚也是零下多少度?

网友C:
   接反了是不是温度就是 负的,或个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详见此贴,18b20手册http://bbs.g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