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替换条件

楼主(2013-07-06):
   急手头没相同型号调节阀(FCV流量调节阀),结果仓库还有大致相同的调节阀。考虑到流量影响化工工艺有品质问题存在,后来没换。请问各位大师此类阀要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参数相当下才能放心替用呢?

网友A:
虽然流量计的选用他有什么这样那样的参数计算,可是我们平常维护维修调节阀进行更换时也不注重这些,主要看连接法兰是否合适(不合适都可以改管线变径),温度是否合适,压力等级是否合适,气开气管是否与先前一样(是在没有一样的也能凑活换算),然后安装调试就OK了,那关什么CV参数等等。

网友B:
这种阀的精度是要考虑de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阀的精度是要考虑dev

谢谢,上面俩们师傅赐教,可我还是觉得调节阀除了一些基本口径,压力等级,温度,压力损失等考虑之外;这个CV值(流通量系数)还是得考虑的,不知对不对。总而言之就是为了流量满足系统自动运行。可这个CV值跟原来安装阀门有点偏大,比如原来是2.6  现在备件是2.8这样可又安全使用吗?谢谢师傅解答

网友C:
      调节阀替换,首先是口径法兰安装好合适,然后调节精度及调节范围、使用范围(材质是不是合适那环境、温度、压力等等),然后信号--跟原系统连接是不是相同,也就是换上了是不是可以实现原有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