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和单相220V电压允许正负多少,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允许正负多少?

楼主(2013-07-06):
公司宣传栏,要写上用电安全和知识普极,我不确定正确答案(因为书上抄的跟百度上的有不同),怕写错了误导别人,特来请教,希望得到正确答案.

1.三相电源  -5%--+10%范围内波动,如380V,允许361V--418V长期运行.自己书上抄的.

2.三相线电压 允许差数不大于5%,就是不能大于正负19V.也是自己书上抄的

3,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   JB8680.1-1998《电机技术条件》中有明确规定4. 20  当三相电源平衡时,电

动机的三相空载电流中任何一相与三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0%。

4.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GB12325-90)规定电力系统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用户受电端供电电压

的允许偏差为: (1)35kV及以上供电和对电压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用户为额定电压的+5%~-5%; (2

)10kV及以下高压供电和低压电力用户为额定电压的+7%~-7%; (3)低压照明用户为额定电压的+

5%~ -10%。 《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GB/T 15945-1995)中规定: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允许值为0.2Hz,当系统容量较大时,偏差值可放宽到+0.5Hz~-0.5Hz,标准中并没有说明系统容量大

小的界限,而在《全国供用电规则》中有规定:“供电局供电频率的允许偏差:电网容量在300万千瓦及

以上者为0.2Hz;电网容量在300万千瓦以下者为0.5Hz。”实际运行中,我国各跨省电力系统频率都保持

在+0.1Hz~-0.1Hz的范围内。

5.电压在输送过程中有损耗,和负荷、截面积都有关系,离变压器远,负荷重的电压低些。离变压器近、

负荷轻的电压高些,都会有偏差,只要在允许范围,都能平安正常运行。    国家标准规定电压偏差允许

值为:    a、35千伏及以上电压供电的,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0%;    b、

10千伏及以下三相供电的,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c、220伏单相供电的,电压允许

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10%。

 3.4.5.项是百度来的.

 请教问题共有三点.一,三相380V电源是-5%--+10%正确,还是+7%~-7%正确?
                二,2,3,项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给正确答案.
                  三,单相220V电源是+5%~ -10%正确还是+7%、-10%?

        实在没分给.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当初上学时说的是正负10%,现在的标准好像变了,低压的应该是这个了:-5%~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上学时说的是正负10%,现在的标准好像变了,低压的...

 谢谢您热心的回复.希望能确定答案.

网友B:
不同电压等级要求不一样的。看资料上是这样说的,但是是不是最新的规范要求,没有查证。

网友C:
三相380V电源是-5%--+10%正确

单相220V电源是+5%~ -10%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