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过程求解

楼主(2013-07-06):
今天上班中控室来电说密蔽罐双法兰差压式压力变送器(ST3000),DCS显示液位没变化;马上背上工具包到了控制室了解一下趋势曲线,某时间段内果然没错几乎死线;跟操作员了解了储罐物料情况以及液位经验值。之后到了现场,心想液位没变化说明膜片没受到变化压力作用,只好折开法兰看看了。让操作员把单台仪表与系统隔离出来(这样怎么搞这台表都不会引起系统误动作了),关上前手阀当然折法兰之前作业票必须签的,什么劳保用品必须带的要不然,黄牌记故嗯。折开了法兰一看没有堵了嗯,再用手轻轻按一下膜片显示还是没有变化。这下麻烦了变送器坏了,跟领导回报情况。只好更换新的变送器了,可是没有备件如何是好?下班了下回详细接上。。。。

网友A:
变送器坏了只有更换新的变送器了,有没有试着先断电试试可能还能顶用一会

楼主:
接着上回手上没有完整一样备件,原来变送器量程是0—5000mmH2O设定是0-4000mmH2O;这下想到了,不久前有套单法兰压力变送器(0—6000mmH2O)由于膜片损坏更换下来。应该变送器没坏吧。要是芯片坏了咱们要不现场更换芯片,这样也省去了爬十几米高折螺丝,大热天不容易啊!想到这,可是这个芯片这样换上能去用吗?重新校零 标定后应该可以吧。之前一直没这么做过没有实际经验啊,又不是专业仪表工出来的心里没数啊。(说真的领导也不想咱们这么样为公司省啊!行情大家都懂滴心照不喧吧)。所以后来我也没去做换芯片测试了。所以一直想弄明白这样换芯片可行不,换芯片一些要考虑条件是什么?谢谢各位师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