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施耐德热继电器没反应

楼主(2013-07-06):
今天一用一备水泵试电,手动直接启动可以的,没问题;就是在自动时按下施耐德热继电器没反应,故障灯也不亮!

网友A:
控制回路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继电器没反应 ?

你的热继电器是不是坏了,或是热继电器没有接线呀

楼主:
线路肯定没问题,用普通的热继电器试了线路是好的

楼主:
施耐德热继电器以前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