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3-07-06):
变频器正常工作,输出端和输入端的电流不一样,输出端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和变频器的显示窗口是一样的,输入端的,测小,      问一下各位,这个电流体现在变压器上,是按输出的电流,还是输入的电流?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就不是标准的正弦波了,变压器在变频器上面的话,应按输入变频器的电流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就不是标准的正弦波了,变压器在变频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