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和MCGS触摸屏,谁比较好点?谁功能更强大?使用更简单?

楼主(2013-07-06):
威纶通触摸屏和MCGS触摸屏,谁比较好点?谁功能更强大?使用更简单?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

网友B:
我觉得MCGS也还行啊。。。

网友C:
威纶通触摸屏比较好入门,我用了一个下午时间就学会其基本应用,听部分代理说硬件有问题,但是我用了有二十多台,都没出问题,技术支持很给力,也很简单,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他的编程软件可以在线模拟,调试很方便,可以把他的软件当做PLC程序调试的一个辅助小组态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MCGS也还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威纶通触摸屏比较好入门,我用了一个下午时间就学会其基本...

现在没有模拟功能的触摸屏软件很少了

网友A:
个人再次推荐威纶,品质可以保证,只要你是正品货。

对于昆仑通态,表示不太满意,昆仑通态第一特点是便宜,号称最高性价比的产品,另外如果你有特殊需要的功能,昆仑通态可以为你定制(个性化服务比较多),但是过多的定制也带了产品稳定性和服务问题。

对于威纶,本人用过不少威纶和台达,比较结果,个人认为威纶比台达更胜一筹。

所以推荐你使用威纶通,当然不建议你使用其阉割系列TK什么的!

网友F:
这些对比一般很难有定论。单纯从性价比以及好用上说,昆仑通态略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