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问题???????????????

楼主(2013-07-06):
变频器正常工作,输出端和输入端的电流不一样,输出端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和变频器的显示窗口是一样的,输入端的,测小,      问一下各位,这个电流体现在变压器上,是按输出的电流,还是输入的电流?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波形已经不是正弦波了,所以用钳流表测不正确。一般变频器的电流在操作面板上都有显示

网友B:
1.按输入的电流。

2.输出电流测量不要用数字钳表,用指针式动圈钳表基本上可做到准确测量。

网友C:
用福禄克数字钳形电流表376,也可以测量到很准确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