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配电柜动静压磨头安装流程

楼主(2013-07-06):
动静压磨头安装调试工艺规程摘要:开箱检查零部件观察运输过程有无损伤装上机床注意机床上装过程不要碰撞机床主轴泵站加油口处加入主轴升油标一半左右加油一定要三层绸子过滤注意一定要主轴不能代替泵站电机接入机床总开关机床总开关泵站电机工作检查泵站电机转向是否 液体动静压轴承常用轴壳配轴。

  1、开箱检查所有零部件,观察在运输过程中有无损伤。

  2、把磨头装上机床,注意在往机床上装的过程中,不要碰撞机床主轴。

  3、从泵站加油口处加入2#主轴油约80升到油标的一半左右,加油时一定要三层绸子布过滤。注意:一定要2#主轴油,不能用别的代替。

  4、把泵站电机接入机床总开关,即机床总开关一开,泵站电机就工作。检查泵站电机转向是否顺时针转动。把高压进油软管插在加油口内,泵站工作15~20分钟,油路自循环,保证泵站出油清洁。

  5、把泵站上的压力继电器接在磨头电机的控制线路上,即泵站供油压力〉15kg时,磨头电机可以启动工作;泵站压力〈15kg时磨头电机不能启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动静压磨头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受损伤。

  6、把泵站上的高压进油软管接到磨头上的进油接头上。注意:此步工序极为重要,一定要仔细认真,在接接头时千万别进入赃物。因为这时如果进入赃物是不能出来的。这样就影响了动静压磨头的正常工作,甚至抱轴!

  7、把回油管两端分别接在磨头和泵站回油管嘴上。

  8、打开机床总开关,泵站工作,通过溢流阀调压,把泵站压力调整在2.0MPa 2.5MPa之间。

  9、观察磨头上的压力表,这时磨头处于静压状态。静压应该是:8 MPa 12 MPa之间。用手轻轻转动主轴,没有任何摩擦感觉,也有自转的可能。面对砂轮,顺时针转动。

  10、检查磨头电机转向是否和磨头一样,在不上皮带的情况下检查。转向一定要正确。

  11、检查压力继电器的工作压力是否正常。即把泵站压力调小到1.5MPa以下,启动磨头电机应不能启动。把泵站压力调回2.0MPa 2.5MPa时,磨头电机应能启动。压力继电器出厂前已经调好,如误差过大可以自行调整。

  12、主轴在静压浮起状态下,把主轴皮带轮上好,并挂上皮带,点动机床主轴,并观察转向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转向正确,可以启动磨头电机让砂轮主轴运转半小时。这时磨头上的压力表应指示 1.6MPa 2.4 MPa之间。

  13、磨头运转半小时后,停掉磨头电机。这时主轴在静压状态下,即主轴在静压油的托浮状态。把静平衡好的砂轮装上主轴。因为动静压主轴旋转精度高,对砂轮的静平衡的要求相对高一些,所以操作者一定要精心平衡砂轮,否则影响加工的精度和光洁度。

  14、启动磨头电机,修正砂轮,试磨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