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找不到卫星

楼主(2013-07-06):
GPS找不到卫星,可能得原因有哪些?

网友A:
端口是不是设置的不对,假如没记住,试试改改端口和波特率试试,一般波特率是9600,端口根据机子不同而不同。

楼主:
是用了一段时间 后突然不能用。当时现在隔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A:
那你应该升级下搜星程序了,网上会有搜星补丁下载的。

网友B(2013-09-12):
电厂被包围的太严实了 天线 搞到窗外去

楼主:
天线在楼顶的。

网友C:
gprs也要休息 哈哈!

网友D(2014-02-15):
用手机试度呢。。。。。。

网友E:
莫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