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长期放置不用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出现故障

楼主(2013-07-06):
去年家里老停电LP去买了台ups电源,后来不怎么停电也就不用它了,一直放着放了估计1年多了,最近又偶尔停电,就想起它来了,但是发现不如刚买回来好使了,有的时候停电了它也没反应,不过指示灯什么的都照常亮着。后来听朋友说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放置不用引起的,说是换了新电池就没事了,是这样吗。。

另,谁有好一点儿的蓄电池激活技术。方便实用的。

网友A:
以前听说过手机电池激活的办法,不知道能不能用。

据说把手机电池用塑料包好,密封了后放进冰箱里,冷冻几个小时,取出来,发现就能用了。

网友B:
要是铅酸蓄电池就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听说过手机电池激活的办法,不知道能不能用。据说把手...

 这招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C:
UPS的电池长期不用,电池是容易损坏的,长期用--没有经常进行充放电也是容易损坏的。小型的UPS--本来也容易损坏。

网友D:
两个方面的原因:

1、长时间不使用造成电解电容老化失效,所以机器性能下降或丧失。

2、铅酸蓄电池的老化

所以有长时间不使用的电气设备最好每季度充放电一次,以延长寿命。

蓄电池老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恢复性能,但市面上有的一些设备会打着旗号忽悠外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