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TEP怎么了

楼主(2013-07-06):
打开OB1的时候提示:

下载组态的时候提示:

启动STEP的时候提示

这个版本是STEP 7 V5.5 已经授权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求专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你的西门子软件的服务是不是被禁用了,点击开始,点运行,输入MSCONFIG,然后查看启动和服务项,是不是西门子的服务没有启动,然后给他启动,提醒会重新启动计算机,重启后试试。

网友B:
用授权管理器查看授权有否存在。授权是否STEP7 V5.5的版本。

网友C:
重新安装授权,可能已经过期了

网友D:
是西门子的授权管理器没有打开,

我的电脑---开始-----控制面板----性能和维护------管理工具----服务------

网友D:
不是上面的图,是这一个,点击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