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KHOFF BK3120总线端子控制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7-07):
 图中是一个真空泵组(1旋片泵+1大罗茨泵+1小罗茨泵)的电控柜一角,泵组的启停是通过上位机组态软件实现的,我想问的是,像这样的的控制必须通过“上位机-PLC-总线控制器(BK3120)”来实现吗?还是直可以“上位机-总线控制器”实现?必须要用到PLC吗?

 还有我公司的的设备实现“温度设置和监控 ”也是用的倍福的总线模块(在上位机上显示和设置温度),同样必须用到PLC吗,我是新手,不懂这些,求教各路大神。

 在电控柜里是看到有个S7-400的PLC,但是不知道运用到我上述说的控制中去没,应为我好像听说过倍福模块好像不用PLC也能实现数据采集。。。

 真心求教!

网友A:
上位机一般只接收一个通信口的信号,总线控制器--可以多个信号---传送成一个通讯口的信号--送到上位机上,上位机装一个通讯卡即可。这样方便多了,上位机的插槽是有限的,所以通过总线控制器很方便就解决了多信号的通讯问题。

网友B:
profibus总线,控制器是PLC是PC都可以。

上位机PC,下为机PLC,带总线IO。这种结构由于PLC可以脱离上位机独立运行,稳定可靠,实时性好,上位机负载小,所以广泛使用。

网友C(2013-09-24):
    Expo正压吹扫控制器在防爆场所中的应用

正压防爆的原理:用介质来隔离点燃源,达到切断爆炸链条件,从而预防爆炸发生是正压型防爆产品的基本防爆原理,也就是说:是把电器设备的导电部分放置在安全介质内,使点燃源与外面的易燃易爆混合物隔离来达到防爆的目的。正压型防爆产品采用的隔离介质是洁净不燃性气体,通过各种保护装置、自动控制装置,使正压腔内部的保护气体相对于外部危险环境大气有一定的正压,从而阻止易燃易爆混合物进入正压壳体。

Expo正压吹扫控制器的介绍

  由英国expo公司研发的Mini吹扫装置系统内部组件的构造和功耗是确保有效换气的关键,需符合额定温度等级和安全运行要求。该系统完全是气动原理(无需电源),所有的内部组件和具体细节经expo评审确认符合IECEx、ATEX、FM、UL和INMETRO认证应用要求。

正压吹扫控制器应用的安全性

就此问题,我们可以就正压吹扫控制器在石化危险区域现场用的电气柜来说明,首先我们明确的是正压吹扫控制器本身工作无需任何电源,正常工作时只需接4-8公斤洁净气源来保证正压吹扫控制器的运行。然后要说的是当正压吹扫控制器装配在电气柜时,在电气柜启动电源运行前,正压吹扫控制器将对柜体内的气体经行有效置换和保压,当按规定完成后有效换气和保压状态时,正压控制器将给出电气柜内部工作电源启动信号,这个信号是一个气动的激活信号或者是本安电路干接点信号,有效保证了电气使用环境的安全。这里说到是针对防止外界防爆型气体进入柜体爆炸的可能性,而正压吹扫控制器对柜体内有爆炸性气体释放源的正压保护一样有效,当只有外界气源有防爆性气体时我们一般采用泄漏补偿性正压吹扫控制器,就是当电气柜电源启动前吹扫换气完成后正压吹扫控制器进入泄漏补偿模式,正压吹扫控制器将对柜体本身漏气量经行自动补偿,维持柜体压力;而当柜体内本身存在爆炸性气体释放源时,此时应该选用直续吹扫型正压吹扫控制器,我们将计算爆炸性气体的泄漏量以及连续吹扫的风量,将爆炸性气体的浓度控制在可爆炸浓度以外,从而保证电气柜体内的环境安全。其次提到的是当报警时,正压吹扫控制器将提供报警信号,该信号可接声光报警、远程控制以及控制电源等。最后说到的是正压吹扫控制器的可靠性,采用纯气动原理,如本身出现故障也会自动报警。

正压防爆的优势:

相比其他防爆方式,正压防爆完全杜绝防爆的可能性,使用更安全,而且在应用过程中正压控制的空间只需用普通电气原件、节约成本、使用和维修方便,而且可以做到一些大型复杂设备的防爆要求,例如气体分析仪器、大型电机等;因此广泛得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