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读写32位数据

楼主(2013-07-07):
我是乞丐,没有分,MCGS读写超6为数据,哪位愿意帮我?

楼主:
用通用版6.2版本,分别与三菱FX串口、OMRON CP1H、台达、信捷PLC通讯,当PLC寄存器里的数据为4位数时,读写正常,当PLC寄存器里的数据超出4位数时,都不能正常读写,按照技术支持的做法,将寄存器D200由数值转换为字符串,在循环策略的脚本了写入命令:!SetDevice(设备0, 6, "Read32(D,200,DUB=strData1)"),这是三菱FX串口驱动帮助文档里的命令,还是不行,字符串strData1里一直是0,这个脚本究竟该怎么写啊?

网友A:
直接就能选32位双整整数的数据显示就好呀!

楼主:
谢谢!我搞定了,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B(2013-09-23):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搞定了,是驱动的原因。

怎么搞定的?我读取32位浮点型数据一直显示0,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怎么回事?急急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搞定了,是驱动的原因。

 驱动的问题?怎么回事?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急急急急

网友C(2015-01-17):
怎么回事啊?求帮助。

网友D(2018-04-07):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E(2019-10-13):
帖子很好,内容丰富,有很多供参考学习的好资料。

网友F(2020-04-17):
谢谢楼主分享 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