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有没有像三菱的绝对值定位指令

楼主(2013-07-07):
我以前一直都是用三菱的PLC,一直以来所编的程序都是定位控制,经常用到相对值定位和绝对值定位,但西门子一点也不了解,用什么指令,看手册也只有一条脉冲输出,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有的

网友A:
可能楼主找不到你所说的指令的。因为他看遍了手册上的指令都没有这一条。也因为30里面没有 库 这种概念。所以他完全意识不到,这个会是一段库程序。

楼主:
我下载了但却没法加进去。可能是下载的不对,我用的是1.0版的。下载地址是什么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最好上官方论坛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