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胶机器人的主要特点

楼主(2013-07-07):
胶机器人的主要特点:

1)该设备采用日本著名公司六轴关节工业机器人进行涂胶作业,可以通过示教和编程两种方式实现预设轨迹的运行。运行轨迹设定采用成熟的机器人控制软件,以示教的方式进行编程。在实物的涂胶轨迹上,先描出数个特征点,再采用手编器操作涂胶枪,寻找这些点迹,并确认、记忆这些点的坐标,特征点寻迹工作完成后,再启动自动运行,设备将以样条曲线插补的方式,自动把这些点连接成光滑过渡的曲线,该曲线就是工件需要涂胶的运动轨迹。示教编程方式克服了数控编程以涂胶轨迹数据输入,必须借助准确的零件图纸及事先计算出轨迹曲线节点的坐标,逐步输入的烦琐方式。采用示教编程方式后,仅需工件实物即可快捷方便地完成编程。适用于三维空间内任意曲线轨迹的涂胶和材料均匀涂布。机器人示教编程方式,使设备的操作更趋柔性化与智能化,可以随意调用和修改涂胶程序。

2)该设备由机体机架、机器人、定位夹具、安全防护装置、供胶系统及涂胶枪、断胶检测、涂胶的防固化装置、防错涂装置、电气控制系统等组成。。

3)供胶系统采用美国GRACO的产品,输胶泵的泵比为65:1,以稳定的压力,将胶压送到自动涂胶枪的枪头。胶泵的驱动气源压力可调,经加压后胶的压力也可作适应性调整,胶线的粗细可通过压力补偿阀来稳定供胶压力实现,通过选择适当孔径的涂胶咀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保证胶型的一致性。通过对涂胶出胶量和运行速度的最佳配合,保证所涂胶形均匀一致,达到理想的涂胶效果。

4)涂胶枪为密封胶专用涂胶枪,采用膜片密封阀杆,无渗胶及固化,具有倒吸功能。采用硅油杯对涂胶嘴进行浸入式防护,每次涂胶后涂胶嘴浸入硅油杯中。涂胶枪结构设计保证涂胶嘴不拉胶,从而起到既省胶又提高涂胶质量、操作环境干净的效果。涂胶枪胶嘴密封及排泄装置(排废胶杯)是用来排泄废胶用的。

5)电气控制系统由PLC、触摸屏、防错检测装置、安全光栅等组成。该系统可预置多种工件的涂胶程序,更换品种时可在触摸屏上调用相应程序。

6) 该机具有故障提示及报警功能,并且每次出现故障时都能准确的反映出现故障具体位置,便于迅速排除故障,主要包括:工件的错装;机器人碰撞保护功能;工件安装不到位或没有装工件的检测与报警;重复涂胶的检测,进行重复涂胶时系统拒绝执行;涂胶的断胶检测与报警;胶桶的缺胶报警。

7) 涂胶头重复定位精度为:≤0.1mm。涂胶速度可作调整,以适应不同工件的节拍要求。

8) 根据不同的工件设计制造可实现快换切换的定位夹具。

9) 机器装有安全防护光栅,防止机器人在运行时,操作人员进入操作区域造成人身损伤。

网友A:
一般涂胶4轴机器人就足够了(例如给喇叭音圈涂胶就是2轴或者3轴机械手),对于汽车零部件涂胶,欧美人喜欢机器人抓工件(示教麻烦),胶枪位置较固定或者带一个升降气缸,日本人喜欢用机器人抓着胶枪涂胶(示教简单)

网友B:
示教麻烦        示教简单

这两个是不是指的培训呀。

网友C(2013-08-18):
不错不错,能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D:
专业的全自动点胶机生产企业,精密走圆点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