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4e0h plc能不能和普罗菲斯gp37的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3-07-07):
台达dvp-4e0h plc能不能和普罗菲斯gp37的触摸屏连接 在普罗菲斯编程软件里面怎么找不到台达的plc 应该怎么弄 才可以连接 希望高人指教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看看是否支持232或485通讯,有的话就可以,软件吗,可以到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

网友B:
我也没找到驱动,新软件Pro-EX肯定是行的,老程序Pro/PB3 解决办法,1,试试三菱FX的协议,2,用其他标准协议,比如modbus 3,用脚本按台达格式写,4.拨打021-63615008咨询proface技术支持

小王,QQ631201168,proface代理,上海育展

网友C:
记得以前的可以好像加台达的驱动。

网友D:
GP37W2的软件是GP-PRO/PBⅢ,那是很早的软件了,现在的软件不支持该型号。现在最新的是GP-Pro EX3.1,台达DVP驱动可以在官网上下。Mod-bus网上也有示例

楼主:
谢谢 各位的热心帮助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