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224CN顺控继电器不能置位

楼主(2013-07-07):
我编了一段很短的程序测试顺控指令,初始步为S0.1,用SM0.1激活,但在线监控时发现S0.1并没有被置位,故不能进入步进程序,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A

为什么不能这样用,我进行参数或者通讯初始化时都是用的SM0.1呀,而且系统手册上也是这样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C:
置位好像是脉冲执行吧。。。

网友D:
这要看整个程序有无问题,不是说这个SM0.1而已,可能已经被其它复位了

单看上面是无问题的

网友E:
系统手册上也是这样的

机友们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国内性价比最强的PLC   http://t.cn/zQhhO6S 还不赶快来交友价啦

机友们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国内性价比最强的PLC   http://t.cn/zQhhO6S 还不赶快来交友价啦

网友F:
PLC没有RUN。

我猜中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LC没有RUN。我猜中了吗?

网友H:
没看到全部程序,可能是程序有错误

网友I(2013-08-18):
这个应该可以用,只是你这个程序可能没有理解SM0.1这个意思(也可以我没有理解你程序需要的目的)。这个是上电初始化功能,就是上电后通一下,那个Q0.0是上电后直接启动了,不再受其它逻辑控制了。

根据你的图片,我支持7楼的看法,plc不在RUN状态。

网友H:
                        程序完整的发出来  ,不用怀疑PLC,一定是有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