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K120联机失败

楼主(2013-07-07):
怎么搞都涟不上,驱动也装好了, 串口也设置了,我用WIN7 32位的,就是联机失败,怎么回事啊?用的hl340USB线

楼主:
是不是我的线有问题啊,谁推荐一个线啊

网友A:
软件的通讯参数设置与PLC的设置不一致!或者向代理商购买一根通讯线。

网友B:
还需要编程电缆的

USB驱动安装正确

选好COM口

QQ 380311035